怎样将ASCII字符从串口传送?

楼主(2013-10-24):
像 'STX'、'EXT'、‘回车’这些符号怎样从单片机串口发出?如果直接定义字符串,输出的是3个字节,可'STX'只有一个字节,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A:
转义字符,或直接发十六进制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对应的转义字符分别是什么?

网友B:
小于0XFF(单字节BYTE)可直接发送,双字节(WORD)以上可分开成多个字节,一次发送一个

网友C:
直接发送对应的ASIIC码,在处理端转换为字符显示就哦了,查ASII码表可以找到对应字符的码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