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在读保护情况下能否直接擦除重新下载?

楼主(2013-10-24):
情况是这样滴:以前的工程师做了个板子,硬件已经定下来了。
使用的是STM32F1系列的片子,boot1引脚电平可调,但是boot0引脚固定接到了地,
内部FLASH的程序下载后,一旦运行,SWD端口将被禁止,且使能读写保护。

现在需要重新烧写片子的程序,每次都需要将boot0引脚挑起来,工作量很大而且容易弄坏
请问有没有工具可以直接烧写,而不需要将boot0拉高。

谢谢了先。

网友A:
如果片子加了读写保护,使用STVP先去把option byte区域擦除,解除读写保护;

如果片子固定从片上flash启动,且一来就disable SWD接口,还是使用STVP。它能在连接MCU之前拉一下MCU的复位,使得程序还没跑到disable SWD的时候,就接管调试接口并halt住。

楼主:
,谢谢香水城的回答,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B:
需要回去先试一试  楼主  谢谢了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片子加了读写保护,使用STVP先去把option byte区域擦除,解除读写保护;

如果片子固定从片上flash启动 ...

版主啊,如何使用STVP halt CPU啊? 擦除option byte时ERASE选项为灰色。

网友C:
请香水城版主,讲明白点,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