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谢谢

楼主(2013-10-24):
谢谢

网友A:
关键你想干什么啊

网友B:
在学,找些书上的例子多看看。

网友C:
initial forever 这些都是不可综合的语句, 楼主写的没有一句是可综合的啊······
还是搞清楚 组合逻辑  时序逻辑  再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控制nextdout小于140001ns等于0,然后一直循环:大于140001小于10*(X+1)*4时为1,之后持续(10*(X+1 ...

你这不是已经全清楚了么??
不要考虑上面的,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控制nextdout小于140001ns等于0,然后一直循环:大于140001小于10*(X+1)*4时为1,之后持续(10*(X+1 ...

你肯定能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学,找些书上的例子多看看。

必须的 啊

网友D:
楼上都回答完了 这段代码只能用于仿真
楼主对verilog可综合与不可综合区别还没有理解 往这方面加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