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HR202湿敏电阻的程序

楼主(2013-10-24):
想用单片机三个IO口对电容充放电,测量充电时间来求得湿敏电阻的阻值,但是一直充电充不到高电平,湿敏电阻接的IO口输出电压是一直高电平还是要输出一个方波来充电?求大戏指点。

网友A(2014-07-24):
解决了吗亲,我也是用的这种方法,弄了好几天了,没有思路,愁人

网友B:
为何不用带AD的MCU呢?

网友C:
输出电压是一直高电平来充电,用示波器来查看原因

网友D:
贴图出来,两个IO就可以了。
充电之前要放电!!

网友D:
用电容充放点的方式得到的模拟量精确度太低了,建议改成带ADC的MCU

网友E:
脉宽比必须超过50%,试试75%以上看看

网友F(2014-12-19):
你的检测引脚输入阻抗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贴图出来,两个IO就可以了。
充电之前要放电!!

mcu的ADC测量的话,那10M-1.3K这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需要很高的ADC

网友G:
LZ做出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mcu的ADC测量的话,那10M-1.3K这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需要很高的ADC

串联电阻分压,  这样范围就会变小。  ADC分辨率尽量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串联电阻分压,  这样范围就会变小。  ADC分辨率尽量高点。

ADC高了 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DC高了 成本就上去了

那就看你的产品定位了

网友H(2015-01-30):
这个就像测量电容容量一样的原理,你当它是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