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HT1621显示程序

楼主(2013-10-24):
各位高手,请指教:
我想让所有的段码显示1,程序如下,用的是AVR单片机,HT1621液晶驱动芯片,为什么函数Show_text测试时,却发现,16个数据都是在地址0x00,0x01,循环显示,然后再0x02,0x03地址的数码上循环显示,而不是4位数据地址自动加1,16次循环各个段都有相应的数据显示呢?
extern const char text[]={0x60,0x61,0x60,0x61,0x60,0x16,0x16,0x16,0x16,0x16,16,0x16,0x16,0xFF,0XF0};

void Show_text(const char *text)
{
  uchar i,Addr;

  CLR_LCD_CS1;
  Addr=0x00;
  Write_Adr(Addr);
  Delay_1ms(5);
  for(i=0;i<16;i++)
  {
     Write_Data(*text);
     text++;
         Delay_1ms(5000);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

网友A:
严格按手册时序写自然就对了

楼主:
是按照手册上写的,网上查了很多也是这样写的,可就是效果不对。这个液晶是之前同事定做的,厂家态度也不好,什么也问不出来,愁呀

网友A:
for(i=0;i<16;i++)
  {
     Write_Data(*text);
     text++;
         Delay_1ms(5000);
  }

这个延时程序Delay_1ms(5000); 位置不对吧

楼主:
楼主,我见好多液晶的帖子都是您解决的,能帮我分析什么问题会是这样的效果吗?谢谢!完整的程序如下: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LCD.h"
//#include "Data.h"

//主控单片机型号Atmega64;
//晶振:内部晶振8MHz,程序烧写时选择合适的选项;
//时钟周期: T1=1/fosc=1/8M;

//#pragma data:code
//                         0     1    2     3    4   5    6    7    8    9
extern const char time[]={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extern const char text[]={0x06,0x16,0x06,0x16,0x06,0x61,0x61,0x61,0x61,0x61,0x61,0x61,0x61,0xFF,0X0F};
extern const char text[]={0x60,0x61,0x60,0x61,0x60,0x16,0x16,0x16,0x16,0x16,16,0x16,0x16,0xFF,0XF0};

extern const char ON[]={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extern const char O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大玻璃數據======================*/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1[]={0XE0,0XE0,0XE0,0XE0,0XE0,0X06,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2[]={0XBE,0XBE,0XBE,0XBE,0XBE,0XEB,0X7D,0X7D,0X7D,0X7D,0X7D,0X7D};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3[]={0XFA,0XFA,0XFA,0XFA,0XFA,0XAF,0X5F,0X5F,0X5F,0X5F,0X5F,0X5F};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4[]={0XE3,0XE3,0XE3,0XE3,0XE3,0X3E,0XC7,0XC7,0XC7,0XC7,0XC7,0XC7};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5[]={0XDB,0XDB,0XDB,0XDB,0XDB,0XBD,0XDB,0XDB,0XDB,0XDB,0XDB,0XDB};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6[]={0XDF,0XDF,0XDF,0XDF,0XDF,0XFD,0XFB,0XFB,0XFB,0XFB,0XFB,0XFB};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7[]={0XF0,0XF0,0XF0,0XF0,0XF0,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extern const char BigData9[]={0XFB,0XFB,0XFB,0XFB,0XFB,0XBF,0XDF,0XDF,0XDF,0XDF,0XDF,0XDF};

//================小玻璃數據======================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1[]={0XE0,0XE0,0X0E,0X0E};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2[]={0XBE,0XBE,0XEB,0XEB};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3[]={0XFA,0XFA,0XAF,0XAF};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4[]={0XE3,0XE3,0X3E,0X3E};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5[]={0XDB,0XDB,0XBD,0XBD};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6[]={0XDF,0XDF,0XFD,0XFD};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7[]={0XF0,0XF0,0X0F,0X0F};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8[]={0XFF,0XFF,0XFF,0XFF};
extern const char SmaData9[]={0XFB,0XFB,0XBF,0XBF};
//#pragma data:data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延时时间1ms
============================================*/
void Delay_1ms (volatile uint cuont)
{
        volatile uchar j;
        volatile uint i;
        for(i=cuont;i>0;i--)
        {
          for(j=100;j>0;j--)
          {;}
        }
}

/*============================================
函数功能:写ID
入口参数:ID号,模式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写完ID后,写CMD,CS不能拉高
============================================*/
void Write_ID(volatile uchar  ID)
{
  volatile uchar i,jemp;

  SET_LCD_WR;
  Delay_1ms(3);

  for(i=0;i<3;i++)
  {
           CLR_LCD_WR;                          // /WR=0;
         Delay_1ms(3);
         jemp=(ID<<i)&0x04;
         if(jemp==0x04)
         {
                   SET_LCD_DATA;                           //DATA=1;
                 Delay_1ms(1);
         }
     else
         {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1);
         }
     SET_LCD_WR;                                     // /WR=1;
     Delay_1ms(3);
   }
}
/*============================================
函数功能:写命令
入口参数:CMD:指令数据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CMD(volatile uchar CMD)
{
  volatile uchar i,jemp;
  SET_LCD_WR;
  Delay_1ms(5);

  for(i=0;i<8;i++)
  {
     CLR_LCD_WR;                                   // /WR=0;
           Delay_1ms(3);
     jemp=(CMD<<i)&0x80;
         if(jemp==0x80)
         {
                   SET_LCD_DATA;                           //DATA=1;
                 Delay_1ms(3);
         }
     else
         {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3);
         }
         SET_LCD_WR;                       // /WR=1;
     Delay_1ms(3);
  }

  CLR_LCD_DATA;
  Delay_1ms(3);
  CLR_LCD_WR;
  Delay_1ms(3);
  SET_LCD_WR;                                      //WR=1;
  Delay_1ms(3);
}

/*============================================
函数功能:写地址
入口参数:ADR:起始地址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Adr(volatile uchar Adr)
{
  volatile  uchar i,jemp;
  Write_ID(0x05);

  //CLR_LCD_WR;
  //Delay_1ms(5);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1);

  for(i=0;i<6;i++)
   {
         CLR_LCD_WR;                                   //WR=1;
         Delay_1ms(3);
         jemp=(Adr>>(5-i))&0x01;
         if(jemp==0x01)
         {
                   SET_LCD_DATA;                           //DATA=1;
                 //Delay_1ms(3);
         }
     else
         {
                   CLR_LCD_DATA;                           //DATA=0;
                 //Delay_1ms(3);
         }
     //Delay_1ms(2);
     SET_LCD_WR;
     Delay_1ms(3);
   }

}
/*============================================
函数功能:写数据
入口参数:Dat:数据,每写4bit后,地址自动++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Write_Data(volatile uchar Dat)
{
   volatile uchar i,jemp;

   SET_LCD_WR;
   Delay_1ms(5);

   for(i=0;i<8;i++)
   {
         CLR_LCD_WR;
     Delay_1ms(5);
         jemp=(Dat>>i)&0x01;
         if(jemp==0x01)
         {
                  SET_LCD_DATA;
                Delay_1ms(5);
         }
         else
         {
                  CLR_LCD_DATA;
                Delay_1ms(5);
         }
     SET_LCD_WR;
     Delay_1ms(5);
   }
   CLR_LCD_WR;
   Delay_1ms(5);
}

/*============================================
函数功能:初始化LCD
入口参数:Dat:数据,CMD:操作码,ADR:RAM地址
返回参数:无
备    注:定义模块:(100 0010 1001) 0X0429;
                    内部RC 振荡方式:(100 0001 1000) 0X0418;
                  开振荡器:(100 0000 0001) 0X0401;
                  开显示器:(100 0000 0011)        0X0403;
==============================================*/
void Init_LCD(void)
{
         SET_LCD_CS1;
         SET_LCD_CS2;
         SET_LCD_DATA;
           Delay_1ms(3);
//====================初始化U1================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定义模块
           Write_CMD(0x29);
         SET_LCD_CS1;
         Delay_1ms(3);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定义内部振荡方式
           Write_CMD(0x18);
           SET_LCD_CS1;
         Delay_1ms(3);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1);                            //开振荡器
         SET_LCD_CS1;
           Delay_1ms(3);

         CLR_LCD_CS1;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3);                            //开显示
         SET_LCD_CS1;

//====================初始化U2================
         Delay_1ms(3);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定义模块
           Write_CMD(0x29);
         SET_LCD_CS2;
         Delay_1ms(3);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定义内部振荡方式
           Write_CMD(0x18);
         SET_LCD_CS2;
         Delay_1ms(3);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1);                            //开振荡器
         SET_LCD_CS2;
           Delay_1ms(3);

         CLR_LCD_CS2;
           Write_ID(0x04);
           Write_CMD(0x03);                            //开显示
         SET_LCD_CS2;
           Delay_1ms(3);

}
/*============================================
函数功能:不显示"体温、体重"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OFF_Addr_IC2(void)
{
  volatile uchar i,dat1,dat2,Addr;

  CLR_LCD_CS2;
  Addr=0x00;
  Write_Adr(Addr);
  Delay_1ms(3);

  for(i=0;i<4;i++)
   {
     Write_Data(0x00);
   }
  SET_LCD_CS2;
  Delay_1ms(1000);
}

void OFF_Addr_IC1(void)
{
  volatile uchar i,dat1,dat2;

  CLR_LCD_CS1;
  Delay_1ms(3);
  Write_Adr(0x00);
  for(i=0;i<7;i++)
   {
     Write_Data(0x00);

   }
  SET_LCD_CS1;
  Delay_1ms(1000);
}
void ON_Addr_IC1(void)
{
  volatile uchar i,dat1,dat2,Addr;

  SET_LCD_CS2;
  CLR_LCD_CS1;
  Delay_1ms(3);
  Addr=0x00;
  Write_Adr(Addr);
  for(i=0;i<29;i++)
   {
     Write_Data(0xFF);
         //Addr++;
   }
  SET_LCD_CS1;
  Delay_1ms(1000);
}

/*============================================
函数功能:显示测试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test_Addr_IC1(const char *IC1Data1)
{
   volatile uint i,j;

   CLR_LCD_CS1;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i=0;i<12;i++)
   {
          Write_Data( *IC1Data1);
          IC1Data1++;
          Delay_1ms(5000);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

void test_Addr_IC2(const char *IC2Data2)
{
   volatile uint i,j;

   CLR_LCD_CS2;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i=0;i<4;i++)
   {
          Write_Data(*IC2Data2);
          IC2Data2++;
          Delay_1ms(5000);
   }

   SET_LCD_CS2;
   Delay_1ms(5);

}
void Show_ON(void)
{
   volatile uint i,j;

   CLR_LCD_CS1;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i=0;i<15;i++)
   {
          Write_Data(0xFF);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CLR_LCD_CS2;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j=0;j<16;j++)
   {
          Write_Data(0xFF);
   }
   SET_LCD_CS2;
   Delay_1ms(5);
}
void Show_OFF(void)
{
   volatile uint i,j;
   CLR_LCD_CS2;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j=0;j<16;j++)
   {
          Write_Data(0x00);
   }
   SET_LCD_CS2;
   Delay_1ms(5);

   CLR_LCD_CS1;
   Delay_1ms(5);
   Write_Adr(0x00);
   for(i=0;i<15;i++)
   {
        Write_Data(0x00);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

/*============================================
函数功能:液晶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LCD_DISPLAY(void)
{
        Show_ON();
        Show_text(text);
}
/*============================================
函数功能:同时显示大小玻璃数据
入口参数:BigDat:大玻璃数据;SmallDat:小玻璃数据
返回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Showdata(const char *BigDat,const char*SmallDat)                     //显示数据
{
  uchar i;

  CLR_LCD_CS1;
  Write_Adr(0x00);
  Delay_1ms(5);
  for(i=1;i<12;i++)
  {
     Write_Data(*BigDat);
     BigDat++;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CLR_LCD_CS2;
  Write_Adr(0x00);
  for(i=0;i<4;i++)
   {
     Write_Data(*SmallDat);
     SmallDat++;
   }
  SET_LCD_CS2;
  Delay_1ms(5);
}
void Show_text(const char *text)
{
  uchar i,Addr;

  CLR_LCD_CS1;
  Write_Adr(0x00);
  Delay_1ms(5);
  for(i=0;i<16;i++)
  {
     Write_Data(*text);
     text++;
     Delay_1ms(10000);
  }
  SET_LCD_CS1;
  Delay_1ms(5);
}
第一次弄液晶,没有经验,哪有写的不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楼主,没人看你那么长的程序的,还不写注释。给你讲方法好了。

你应该是液晶可以点亮的,只是找不到那个对应那个是吧?只要硬件没改过,那你们同事做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首先你把所有的寄存器位全部设置成显示状态,看液晶是不是所有的段都可以显示,然后再写个测试程序,逐位点亮(最好用按钮,配合串口等输出,不然按多了自己都晕了)把寄存器位和液晶屏上的元素位置对应关系做成表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正想您说的那样,液晶可以点亮的,只是按照厂家提供的RAM地址跟显示对应不上,我逐位点亮再测试下。

网友C:
能驱动点亮,说明底层没错~
你不妨写个TEST:

for (地址=首地址;地址<末地址;地址++)
{
  写入地址;
  写入显示数据;
  //必要时加上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