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大家看一下可行吗?

楼主(2013-10-24):
我现在有一个AC-DC的电源隔离模块,输出+5v。现在我想把它输出正端加一个二极管,用作手机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低于5v的时候(电池电量不足)二极管导通,电池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冲到5v的时候,二极管截止,充电完成。各位大神这样可行否?

网友A:
二极管短路了怎么办?5V的电压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给电池充的话有风险,二极管的压降也不知道是多少,反正我是不敢充

网友B:
二极管就不会短路

既然楼主想到串联二极管
为什么不串联电阻呢!!!

二极管是非线性零件,流过他的电流是多少也不知道,也难计算
电流少了,充不进去
电流大了,伤害电池

当电池电压低于5v的时候(电池电量不足)二极管导通,电池恒压充电。

楼主的这句话说错了
既然充电器输出5V,电池的电压低于5V(例如4.8V),二极管不一定导通

当电池电压冲到5v的时候,二极管截止
这句话也说错了

网友C:
不能裸奔,
要加充电管理,或者通过手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短路了怎么办?5V的电压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给电池充的话有风险,二极管的压降也不知道是多少,反正我 ...

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就像电脑USB给手机充电一样了。这么说来手机自带有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就不会短路

既然楼主想到串联二极管

也就是说接到电池两端的电压要是一个准确稳定的5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就像电脑USB给手机充电一样了。这么说来手机自带有充电管理芯片? ...

不带充电管理的手机,我还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别说5V,6V都可以直接给手机充,你只需要弄一个USB接口,插在手机上面就可以了,就像手机的直充一样,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一定要注意正负极,否则你的手机性命堪忧

网友D:
做好采集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充电管理的手机,我还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别说5V,6V都可以直接给手机充,你只需要弄一个USB接口 ...

谢谢,这个真心有用!学习了!

网友E:
电源模块质量不好,有过冲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模块质量不好,有过冲就不好了。

质量不好指的是哪一方面,电流过大?电压不稳定?

网友F:
电池充电管理是哥复杂的过程,否则引起电池寿命缩短

网友G:
这样直接充不好,一会减小电池寿命,二是不安全,如果充电电流过大,电池会燃烧或者爆炸,最好加充电管理及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H:
是锂电池吗,呵呵,直接充很危险的啊

网友I:
需要加电源管理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J:
还是要多学些.
电池需要恒流.哪怕是0.1V的电压差,可能导致电池爆了.
电池充电管理实际就是个恒流系统.根据电池的电压调解充电电流.
如果是把电能从一个电容倒到另外一个电容,那用个二极管还凑合,当然,电容也有寿命的,钽电容就不能这么做,否则爆!

网友K:
如果你是插到手机上充,5V就可以了,偏差一点也无所谓,手机内部有控制部件控制电池充电。如果你是拿出个电池来充,这样接上去是不行的,会把电池充坏。你要自己实现 先恒流(1C以下)充电到4.1V,再恒压4.1V充电到电流足够小(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