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中断小问题

楼主(2013-10-24):
main()
{    ....
     P1 = 0XF0;
     ....
}

void dataset_int4() interrupt 4
{
        char receivein ;
        P1 = 0X05 ;
            if(RI)
         {....
         }
}
当程序是这样时,P1口开机马上显示的是0x05;
void dataset_int4() interrupt 4
{
        char receivein ;
            if(RI)
         {P1 = 0X05 ;
           ....
         }
}
这样后,开机才是P1 口 是0x55

各位看官有没明白?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开机串口中断马上触发了?虽然是空值,但这不太正常啊!求解!!

网友A:
开机一般都要延时20~50MS,等待硬件稳定,开中断前一般都要清除标志位

void main(void)
{
        delay_20ms();

        RI = TI = 0;
        ES = 1;
        EA = 1;

        while(1)
        {
                ...
        }

}

网友B:
看不明白,楼主自己明白不?通篇找不到0x55在哪里。

另外开中断之前需要清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楼主自己明白不?通篇找不到0x55在哪里。

另外开中断之前需要清标志。 ...

嘿嘿~后来为了避免视觉误差,改为0xf0了,在main里面唯一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般都要延时20~50MS,等待硬件稳定,开中断前一般都要清除标志位

void main(void)

都是有的,没贴出来而已,延时用了1秒。

后来问题解决了,我原先用的烧写器代替串口,烧写器在上电后就发送了握手的的指令,这因为如此才会执行了串口中断,后来直接插串口问题就不再出现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B:
看来问题还是你自己没有清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