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中SCG0位作用

楼主(2013-10-24):
dc, OCL, se, ge, RS
User's Guide 中说
SCG0  系统时钟产生0.当这一位被置位时,如果DCOCLK没有被用作MCLKorSMCLK 就会关闭DCO dc gennerator.

我想知道
1.如果DCOCLK被用作MCLK情况下,SCG0置位后是什么操作?
2.在LPM状态下,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我MCLK用的是DCOCLK会发生什么? 会出现程序跑不动吗。

网友A:
1、SCG0置位后,倍频环中的频率积分器被禁止,FLL的输出频率将不再被自动调整。此时MCLK是不准确的。
2、在LPM状态下,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MCLK用的是DCOCLK,同样是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CG0置位后,倍频环中的频率积分器被禁止,FLL的输出频率将不再被自动调整。此时MCLK是不准确的。
2、在 ...

嗯 学习了学习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