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谁设计过:输入12V,输出两组相互隔离+-12V

楼主(2013-10-24):
比如我输入12V,输出是两组+-12V。而且这两组+-12V相互隔离。同时也与原来的输入12V隔离。这个用于隔离电路上用,给运放供电。要求电路板很小。纹波还不能大。还有就是电流很小,+-12V电流在十几个MA,或者几个MA。

网友A:
反激就成

网友B:
自激震荡电路 驱动变压器初级,次级绕2组 整流 稳压即可,反正电流不大

楼主:
对电源可是不熟悉。就自己弄了。谁实际做过,卖个现成方案给我吧。

网友C:
你这个电源难度这么小,还用买方案吗?

网友D:
看书自己搭一个

网友E:
这个就不用买什么方案了 自己搭电话吧

网友A:
能用三极管搭就用三极管搭,不能搭,用34063搭也成

楼主:
要做到体积小,而且纹波小(纹波频率还要高于300Khz,最好500Khz).感觉自己一时搞不定。

网友F:
ICL766A可以直接把正电压转为负电压,最大输入是13v,Vout=-Vin

网友F:
引用 网友F:
ICL766A可以直接把正电压转为负电压,最大输入是13v,Vout=-Vin

补充的是,7660虽然是电荷泵,但是波纹还是很小的,最大电流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的是,7660虽然是电荷泵,但是波纹还是很小的,最大电流100mA

我这个需要隔离的。我这个产品就是模拟隔离产品。信号隔离部分已经搞定了,现在需要电源隔离。

网友G:
隔离的就不用区分正负了,买两金盛阳12V模块得了

网友H:
最好的隔离是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