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AMICCOM笙科的2.4G芯片通信时为什么发送方和接收方的频率是不同的啊?

楼主(2013-10-24):
以下是A7325(发送方)和A7125(接收方)通信的官方范例main函数,请知道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收发双方的工作频率是不同的,收发双方的工作频率应该怎么怎么设置:
/*********************************************************************
* main loop
*********************************************************************/
void main(void)
{
    //initsw
    PMR |= 0x01; //set DME0

    //initHW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P4 = 0x0F;

    InitTimer0();
    initUart0();
    TR0=1; //timer0 on
    EA=1; //enable interrupt

    if ((P4 & 0x04)==0x04) //if P4.2=1, master
    {
        initRF_M(); //init RF

        StrobeCmd(CMD_PLL);
        SetCH(100); //freq 2450MHz

        while(1)
        {
            WriteFIFO(); //write data to tx fifo
            SetCH(100);

            StrobeCmd(CMD_TX); //entry tx & transmit
            while(GIO1); //wait transmit completed

            Delay10ms(5);
        }
    }
    else //if P4.2=0, slave
    {
        initRF_S(); //init RF

        RxCnt = 0;
        Err_ByteCnt = 0;
        Err_BitCnt = 0;
        ET0 = 1;//off timer intertupt
        TR0 = 1; //timer0 on

        StrobeCmd(CMD_PLL);
        SetCH(96); //freq 2448MHz

        while(1)
        {
            StrobeCmd(CMD_RX);
            while(GIO1); //wait receive completed

            RxPacket();
            Delay1ms(15);
        }
    }
}

网友A:
频率必须相同的,如果代码中的频率设置不同,说明代码有误。

网友B(2014-01-09):
引用 网友A:
频率必须相同的,如果代码中的频率设置不同,说明代码有误。

说不定是笙科的技术已经达到天顶星人的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