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RS485通信线拔插时,主从机被复位(lpc2103)

楼主(2013-10-24):
本人自己用lpc2103做的板子,485通信线拔插过程中板子被复位,求指点。

网友A:
必然还是偶然啊?

网友B:
这个要用示波器去测信号,找复位源:如复位管脚、电源,或通信口等,特别是电源部分

楼主:
基本上每次拔插都会复位,我明天先按三楼的方法试试,后续会告知进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示波器去测信号,找复位源:如复位管脚、电源,或通信口等,特别是电源部分 ...

你说的复位源里面提到通信口,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B:
这里的通信口就是驱动485的串口,看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通信口就是驱动485的串口,看是否有异常

问题找到了,板子的覆铜没接负极,而是接到大地,和机壳相连,大地一般在强电里面才会涉及,此处没处理好。示波器测试时,不管是电源还是复位脚都会出现电压跳变,把覆铜接负极就好了。

网友C:
有干扰 ?
从地进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