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SMALL_RTOS在51系统上做项目的可行性

楼主(2013-10-24):
我目前打算使用的MCU 有64K FLASH  256RAM 和 可外部扩展的64K RAM   ;SMALL_RTOS系统我以前没怎么基础过,最近看到了 想研究下 尝试放到自己的实际项目中  目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相关经验;有哪些大牛在实际项目中用过的给些建议  以及对这个RTOS的优化等等

网友A:
研究和做项目是两回事,研究可以感兴趣去整,做项目就是用最合适的技术完成,不一定要用OS。

网友B:
不如直接用RTX51 TINY

网友C:
其实smallRTOS51就是uC/OSII和RTX51 tiny的一个结合体,它的整体架构和uC/OSII类似,就相当于在51上跑uC/OSII了;但是和CPU相关的很多程序都是参考RTX51 tiny的,比如任务切换、堆栈搬移等,不过RTX51 tiny都是用汇编写的,可能理解起来要比smallRTOS51慢一些,而且只支持在时钟中断中进行任务切换,不支持信号量、消息等很多操作系统的功能。原本Keil是有RTX51 full版本的,但是最新的Keil安装包里都没有这个套件,不知道是不是也要收费了;还是觉得有64KROM和RAM的单片机没有必要跑这种全汇编的操作系统了,可以直接上其他大多是由C完成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smallRTOS51就是uC/OSII和RTX51 tiny的一个结合体,它的整体架构和uC/OSII类似,就相当于在51上跑uC/OS ...

人家RTOS用汇编写的,又没有要你应用程序也用汇编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RTOS用汇编写的,又没有要你应用程序也用汇编写

主要是因为楼主说想要研究一下这个操作系统嘛

楼主:
我也是个新手啦 ! 只是看到很多别人写的软件的结构以及自己写的结构感觉都是好差劲的 移植性很差,因此我才想看看别人写的这些小系统 吸取更多的优点  好让自己能够写出一个很好的系统架构出来

网友D:
small RTOS51,我用过,各个任务的函数的局部变量都要声明私有变量,否则容易出问题,任务切换只保存13个寄存器。不真鲷是我不懂得用还是别的原因,反正只用过一次,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