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移动电源充电时,电芯的输入电流和电源输出电流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13-10-24):
移动电源充电时,电芯的输入电流和电源输出电流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
做移动电源充电测试时,稳压源的输出电流和电芯的输入电流不一致。。那充电电流是哪个值??

网友A:
电芯的输入电流

网友B:
效率问题啊,
这2个电流当然不一致的,

网友C:
电芯电流

网友D:
能量守恒

网友E:
想知道楼主是如何测量电芯的输入电流和电源输出电流的?

网友F:
移动电源几乎都是升压的,就算是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也不可能相等的

网友G:
什么情况,电芯升压输出给电源?电源给电芯充电?

楼主:
我用电池模拟器测量充电时,测的好几个方案板电流都差不多,只是偶尔有些差别比较大。。

网友H: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源输出电流不可能跟电芯输入电流一致的!

网友I:
电芯的容量都不一定一样大的,而且都会测试让相同的容量放在一起来使用使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