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可以用第二串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10-24):
如题。想测试stc12c5a60s2的第二串口。我把手册上串口2的程序修改了,想用stc-isp通过P1.2、P1.3下载到单片机中,没反应啊。P1.2、P1.3要设置吗?

网友A:
STC单片机内负责ISP的程序是固化的,上电以后,只在厂家指定的串口上开放ISP功能,所以你修改的程序很可能没有在上电后被执行。

除非你能确定,厂家固化的这段程序区域是你可以自行修改的,并能保证修改的正确性,你就可以换自己的ISP程序,使用任意串口进行工作,否则就只能在单片机退出厂家ISP程序之后,自己编写自己的ISP程序,这样就是随心所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内负责ISP的程序是固化的,上电以后,只在厂家指定的串口上开放ISP功能,所以你修改的程序很可能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单片机型号是stc12c5a60s2 PDIP40。我看了数据手册,40引脚的P4.0~P4.3根本就没有标出来,所以设置AUXR1的S2_P4将串口2的通信引脚从(P1.2,P1.3)切换到(P4.2,P4.3)就没有意义了。那么stc12c5a60s2的串口2怎么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内负责ISP的程序是固化的,上电以后,只在厂家指定的串口上开放ISP功能,所以你修改的程序很可能 ...

意思说该单片机只能用串口1下载程序吗?要是串口2要和pc通信是不是也要经过串口1才行呢?

网友A:
能不能用串口2直接下程序需要你问厂家或者看他们的数据手册,很多ARM和ST的8位机,被设计为固化软件可通过多个接口下载程序的,不知道STC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愿意自己的IAP控制程序,可以在程序启动以后从串口1下载,这个工作是你自己做的,与厂家无关。

串口2可以直接与PC进行通信,无需依靠串口1,这个也是由你自己的软件控制的,与厂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串口2直接下程序需要你问厂家或者看他们的数据手册,很多ARM和ST的8位机,被设计为固化软件可通过 ...

我是真没弄明白,所以请别嫌我麻烦。我的意思stc12c5a60s串口2,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就像串口1那样,连好线就可以与串口助手通信。我测试时用P1.2替换P3.0,P1.3替换P3.1,程序下不进去。串口2是这样用的吗?我找到的这方面的资料较少,所以发帖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串口2直接下程序需要你问厂家或者看他们的数据手册,很多ARM和ST的8位机,被设计为固化软件可通过 ...

我的理解是stc12c5a60s2在出厂时固化了很多东西。“串口2可以直接与PC进行通信,无需依靠串口1”,怎么实现呢?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没有搞懂为什么STC的单片机能够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单片机本身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厂家固化了一段程序在里面,上电以后,先执行厂家固化的这一段程序,去看串口上有没有出现PC方的握手信号,如果没有,就退出这个程序,执行用户自行编写的程序部分。

这样你该明白一切道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串口2直接下程序需要你问厂家或者看他们的数据手册,很多ARM和ST的8位机,被设计为固化软件可通过 ...

懂了,谢谢。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像你的嘴巴和鼻子都能呼吸,但只有嘴巴能吃饭,这是上帝的“程序”设定

就比如串口1和串口2,两者都能和外界通讯,可用软件设置实现,但只有串口1自带了烧写程序的功能,这是厂家的芯片设定。

很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像你的嘴巴和鼻子都能呼吸,但只有嘴巴能吃饭,这是上帝的“程序”设定

就比如串口1 ...

got it!

网友C:
STC自带的ISP一定是从P3.0 P3.1下载的,所有型号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自带的ISP一定是从P3.0 P3.1下载的,所有型号都是。

好的,谢谢。

网友D:
PDIP封装是没有P4口,TQFP才有P4

网友E(2015-08-16):
我感觉stc的STC12C5A60S2不太好用,新的芯片第一次下载就出问题了

网友F:
下载只能用P3.0、P3.1

网友G:
在我的印象里不可以,不过楼主想得挺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