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数学题!

楼主(2013-10-24):
如图所示一个电路,U为电压源。其中R1为线路的一个恒定的阻值,R2为另一侧线路的一个
恒定的阻值。负载为一个个恒定功率为P的负载。
如图所示,负载的数目可以变化为1-N。

想求:1.最末端的电压Un和负载个数N的关系。
          2.总的电流i和负载个数N的关系。

求大神帮忙啊!计算机程序也行!

网友A:
这种题,一般先列出1 2 3 4 个负载的情况,然后归纳出通用公式

网友B:
U=I*R,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题,一般先列出1 2 3 4 个负载的情况,然后归纳出通用公式

多谢,昨天我这么推了从知道Un到U的关系,比较清晰。但是现实情况是U固定,由N推出Un,搞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R,自己计算

大哥,你说的我也知道。。。自己计算不出来,你还能帮忙算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I*R,自己计算

高:victory:

网友D:
两天了。还没有人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天了。还没有人算。

您也关注呢啊!

楼主:
自顶下,求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