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RM9,请教大神!!

楼主(2013-10-24):
请问ARM的寄存器可以声明成位段的形式吗,就跟PIC或飞思卡尔那样的方式,比如TRISA,DDRA_PA0等,这样一来赋值就方便的多了。

————————所用的芯片是S3C2440A。。。。

网友A:
ARM9带有MMU 所以不一样。 不带MMU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楼楼上~~~

网友B:
你要裸机操作可以这么做,用C语言实现位定义,但是会占用较多空间。
Cortex-M3 内核有位寻址空间,可以作为参考。
细节要看你使用的 Compilier 支持。

比如:

Struct One
{
      unsigned char A : 1 ;
      unsigned char B : 2 ;
      ...
};  /* For Example Use, Gaven 29/10/2013 */

因为不能发链接,所以我把这段文字贴在这里:

/****************************************************************************************/

浅谈C语言中的位段

      位段(bit-field)是以位为单位来定义结构体(或联合体)中的成员变量所占的空间。含有位段的结构体(联合体)称为位段结构。采用位段结构既能够节省空间,又方便于操作。

     位段的定义格式为:

     type  [var]: digits

    其中type只能为int,unsigned int,signed int三种类型(int型能不能表示负数视编译器而定,比如VC中int就默认是signed int,能够表示负数)。位段名称var是可选参数,即可以省略。digits表示该位段所占的二进制位数。

   那么定义一个位段结构可以像下面这段代码去定义:

struct node
{
    unsigned int a:4;     //位段a,占4位
    unsigned int  :0;     //无名位段,占0位
    unsigned int b:4;     //位段b,占4位
    int c:32;             //位段c,占32位
    int  :6;              //无名位段,占6位
};

一.位段的使用

    使用位段需注意一下几点:

    1)位段的类型只能是int,unsigned int,signed int三种类型,不能是char型或者浮点型;

    2)位段占的二进制位数不能超过该基本类型所能表示的最大位数,比如在VC中int是占4个字节,那么最多只能是32位;

    3)无名位段不能被访问,但是会占据空间;

    4)不能对位段进行取地址操作;

    5)若位段占的二进制位数为0,则这个位段必须是无名位段,下一个位段从下一个位段存储单元(这里的位段存储单元经测试在VC环境下是4个字节)开始存放;

    6)若位段出现在表达式中,则会自动进行整型升级,自动转换为int型或者unsigned int。

    7)对位段赋值时,最好不要超过位段所能表示的最大范围,否则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

    8)位段不能出现数组的形式。

二.位段结构在内存中的存储方式

    对于位段结构,编译器会自动进行存储空间的优化,主要有这几条原则:

   1)如果一个位段存储单元能够存储得下位段结构中的所有成员,那么位段结构中的所有成员只能放在一个位段存储单元中,不能放在两个位段存储单元中;如果一个位段存储单元不能容纳下位段结构中的所有成员,那么从剩余的位段从下一个位段存储单元开始存放。(在VC中位段存储单元的大小是4字节).

   2)如果一个位段结构中只有一个占有0位的无名位段,则只占1或0字节的空间(C语言中是占0字节,而C++中占1字节);否则其他任何情况下,一个位段结构所占的空间至少是一个位段存储单元的大小;

具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Good Luck.

/***********************/
Powered by Joseph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