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SPI接收到的怎么都是FF了?(急急)

楼主(2013-10-24):
F207  SPI双机通信,用两个开发板将CLK, MISO, MOSI 三个管脚相连,分别设置主从模式,通信正常。我用从机模拟SD卡,协议调试完成。
但是将从机还是将这三根线接到一个SPI主设备上时,这个主设备会监测SD卡的插入,并初始化SD卡,从机收到的都是FF了,一直不停地收。按理说,主机首先会发送 0x40命令来初始化SD卡的,不会一直发送FF。
纳闷这个FF是怎么来的?试验了CPOL不同极性,都不行。
请大家给个思路,是哪里不对?

楼主:
从SPI3改成SPI2,收到数据乱,间或能看到貌似6字节指令的数据,因为中间隔着四个00,但是数据实在太乱了,理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最好的解决办法: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