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通过RS485互发数据时不能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define RS485_TX         do{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while(0)
#define RS485_RX         do{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while(0)
while(1)
{
        DIS_INT();
        loop_poll_time = jiffies + LOOP_FRQ;
        EN_INT();
        Class_Poll();
        Hc_Handle1();
        Hc_Handle2();
        m_poll();

        RS485_TX;
        uart_poll();
        uart_poll2();
        presskey = keybrd_poll();
        RS485_RX;
        ds_presskey = dip_switch_Scan();
        key_status = presskey;
        dipSwitch_key_status = ds_presskey;
        if (presskey != NO_KEY)
        {
            if (presskey == KEY_RST)
            {
                /*
                if (k_buf_i < K_BUF_SIZE ) k_buf[k_buf_i++] = 0x66;
                last_key = KEY_RST;
                */
            }
            else
            {
                //        led_process_poll(key);
                //videoadjustfunction();
                MApi_VideoAdjustHandler();
            }
        }
        if(savevideodata_flag == 1)
        {
        }

        /* Wait for next loop */
        while(1)
        {
            DIS_INT();

            if (jiffies >= loop_poll_time)
            {
                EN_INT();
                break;
            }
            EN_INT();
        }
}
请教下main里面是上面循环,为什么我RX的时候收不到其他机器通过USART1发来的数据,
用示波器测量,在一个loop里TX的时间远大于RX的时间,会不会有影响?
可是我用statemachine,将TX阶段的函数分成不同的state发送,也不能收其他机器发来的数据,而只要把
#define RS485_TX         //do{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while(0)这么注释掉,就
可以正常接收了。。。
请教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485芯片用的isl83088,,会不会有关哦。。

网友A(2015-11-05):
其实,搞定也应该说一下怎么搞定的好吧。

网友B:
管理员把这个帖子删掉吧,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C:
主要通过示波器,楼主才看的明白,对比一下就知道哪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