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大蚂蚁高手关于MC34063问题求教

楼主(2013-10-24):
最近在调一个大哥贴在潭里的一个MC34063的升压电路,是采用电感中间抽头来做升压的那个电路。做是做出来了,电压也升上去了,负载能力也很强。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负载不能先接在电路上。如果负载先接在路,电压就升不上去,电路电流很大。要先通电等电路把电压升上去了再接入负载才可以。我查了很久也搞不定,蚂蚁大哥能否指点下啊。接入几百MA的负载也起动不了。但先起动电路再接入负载的话,3A的负载也可以。不知道问题出大那里。电感换了好几种。输入输出的电容都过1000UF了。震荡的电容100PF.330PF都试过。

网友A: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网友B:
过流保护了,
输出电容越大越有问题。。。。
减限流电阻或从输入拉一个二极管到输出电容。。。

楼主:
先谢谢了。我试下

楼主:
从电源输入正接一个FR307,6A10两种二极管到输出试了。输出电容本来是3个470UF并联。,拆下一个,2个都试过。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网友B:
减小检流电阻
实在不行LZ直接@大师来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