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的问题,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电路,US为输入信号,输出RL这边是简化了,我用一个RL代替。LM324由+15V单电源供电。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按照运放虚短理论,U9=U10,现在实际情况是,U9和U10有大约3~8mV的误差。应该如何消除这样的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运放失调电压引起的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3-10-24):
你自己都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

楼主:
有办法消除这个失调电压吗

网友A:
单运放大都有失调电压调零端,整个电位器调就行了。你这324就没办法了,换个失调电压小的四运放吧,linear的比较多,但是死贵。

网友B(点评):
以后你可以评估下SGMC的运放,同档次运放性能不敢夸口比肩Linear,但跟TI应该可以看齐

楼主:
换不了运放啊,有成本要求。

网友C:
输入电阻匹配下应该能降一点失调.

网友D:
这是正常的,做恒流源吗?  你是要保证US 输入多少U9的电压就为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的,做恒流源吗?  你是要保证US 输入多少U9的电压就为多少吗?

嗯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应该是U10=U9误差能控制在2mV以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应该是U10=U9误差能控制在2mV以内就好了

如果你做固定值恒流源你可以调US使U9得到你要的值。如果你用324做可调恒流源还要达到那个精度水平有限不知道。你可以问问坛子里的高手。

楼主(2013-11-24):
有朋友知道管脚布置与LM324一致,但是失调电压是uV级别的4运放型号吗?我查到一个LT1014好像没有贴片14脚的。有其他型号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E:
输入加一级电压跟随器,然后调节电阻使匹配,消除失调电压的干扰。

网友F:
正负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输出端电压标准是中点。。
发射结有正偏置  负输入端是中点减去结压,US端电压给多少,
  这不该是失调电压,RL有电流

网友G:
为了增加可读性,建议按正常的位置画这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