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4):
给Q1一个静态偏置,这样没有基极激励时Q1会保持截止,蜂鸣器不会因收到干扰等因素乱响。

网友B:
开关作用

网友C:
进来看看,学习一个

网友D:
R60确保MCU 的BEEP输出高组态时可靠让Q1截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Q1一个静态偏置,这样没有基极激励时Q1会保持截止,蜂鸣器不会因收到干扰等因素乱响。 ...

:victory:

网友F:
作用有2:其一,如各位所说确保基极高阻态时拉低基极电位,使三极管可靠截止;其二,防止由于温度变化导致ICEO的激增,而使三极管无法关断。

网友G:
我感觉这种类似的电阻要么起反馈作用要么就是调Q点的吧,你这点路肯定不是起反馈作用,应该是调Q点,让电路不失真

网友F(点评):
不以为然

网友G:
我也是新手,那就请您多多指教啊

网友F(点评):
其实你说调静态工作点也不能完全说不对,也是为了稳定基极电位,这也是静态工作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作用有2:其一,如各位所说确保基极高阻态时拉低基极电位,使三极管可靠截止;其二,防止由于温度变化导致I ...

多多指教啊

网友F(点评):
我也菜鸟,互相学习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作用有2:其一,如各位所说确保基极高阻态时拉低基极电位,使三极管可靠截止;其二,防止由于温度变化导致I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