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3>Kinetis系列控制器,GPIO口概要与编程】

楼主(2013-10-25):
K60的大部分功能引脚是有多种功能,例:E端口的PTE24就含有5个功能,但是某一时刻只能.使用其中一个功能。有的引脚最多达到6个功能。.GPIO输入/输出的编程流程:
1. 数据方向寄存器设置:若置1是输出,若置0是输入。
2. 数据输出寄存器设置:设置1是输出高电平,设置0是输出低电平。这样是不是可以搞个流水灯玩了下。
3. 数据输入寄存器设置:这个是读引脚状态,检测外面的高低电平,例读按键是否按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

网友A: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其实如果你有书的话,47页讲的很清楚,没有书的话reference manual的GPIO章节也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B(2013-11-28):
类似其他模块一样,在使用GPIO口模块前,K60需要首先打开对应GPIO口的Clock Gate以使GPIO模块能有时钟供给。
你可以配置SIM_SCGC5寄存器中PORTE位以使能PORTE口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