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上电后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3-10-25):
我的dsp程序编译load后,不能正常工作,必须再load一次才能正常运行,无论如何都要load两次,先load一下然后紧接着再load一下也不行,必须load一下,然后跑一下,我一看结果错了,就再load一下,然后在运行就是正确的,好奇怪啊

网友A:
哪个型号  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了?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跟你的程序执行了一遍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  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c67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了?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跟你的程序执行了一遍又关系。

计算fft,结果为无穷大,或者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复位一下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了?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跟你的程序执行了一遍又关系。

最后怎么解决的  代码执行了一遍的关系   没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解决的  代码执行了一遍的关系   没太懂

不是load一遍运行一下 然后再load 才正常么??     就是那次运行 激发了什么东西  后面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load一遍运行一下 然后再load 才正常么??     就是那次运行 激发了什么东西  后面才能正常运行 ...

明白了   很奇怪的问题
你有没有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很奇怪的问题
你有没有换个仿真器试试

版主  是楼主有问题  我的问题解决了。。。。。O(∩_∩)O~

网友C(2014-10-27):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