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睡不着了,

楼主(2013-10-25):
第一张最基本的共发放大,刚开始用的是1nf的耦合电容,不能实现放大,后来改为100了 就可以了,我的理解是输入阻抗小了,信号全在电容上,这样对吗。

第二张,电容C1书上说的不加C1对交流会有很强的负反馈,负反馈是怎么分析的。想不明白怎么是负反馈,还有实现对信号的最大化 放大。放大倍数与RC有关,改怎样设置RC的值实现最大化放大

网友A(点评):
每次一个问题,由简到繁。删帖重来

网友B:
这两个图是说反了吧。。
第二个问题里的C1是旁路电容,R4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如果加C1的话只对直流有反馈,能稳定静态工作点,C1为交流提供了一个通道。交流不存在反馈,放大倍数就提高了很多。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你说的好像不清楚,对于低频来说,100nf比1nf的阻抗小多了。。

楼主:
明白了, 小信号等效电路画出来就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图是说反了吧。。
第二个问题里的C1是旁路电容,R4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如果加C1的话只对直流有反馈, ...

R4是为什么是负反馈。我知道那是提供交流通路的。可是这个电阻改变后联 直流工作点都能改变。为什么会影响直流工作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R4是为什么是负反馈。我知道那是提供交流通路的。可是这个电阻改变后联 直流工作点都能改变。为什么会影 ...

“R4是为什么是负反馈”和R4电阻“会影响直流工作点”,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是为什么是负反馈”和R4电阻“会影响直流工作点”,是一回事。

说错了,R4旁边的电容改变,会影响基极和极电集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错了,R4旁边的电容改变,会影响基极和极电集的电压。

“电容改变,会影响基极和极电集的电压”
如果说的是静态工作点,那么该电容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改变,会影响基极和极电集的电压”
如果说的是静态工作点,那么该电容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 ...

老师  你看图  两个图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电容值不同, 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 电压都改变了。

网友C:
1、输入是否施加了信号?
2、仿真是否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已达到稳态?

楼主:
都 稳定了 不变了 信号是1K 0.1V的正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 稳定了 不变了 信号是1K 0.1V的正弦。

好吧,“静态”是没有输入信号(输入为零)时的电压电流。

网友B:
100nf作为旁路电容有点小,应该先择大电容,但是看到基极电压变化很大啊。输入信号一直在变,那输出信号肯定也一直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静态”是没有输入信号(输入为零)时的电压电流。

哦,没转过来。我加信号,为什么改变电阻那个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电压都改变,用直流电压表测。  不加信号 改变电容值 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电压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没转过来。我加信号,为什么改变电阻那个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电压都改变,用直流电压表测。  不加信 ...

至少,把“加信号”、“不加信号”和“改变电阻”、“改变电容”两件事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把“加信号”、“不加信号”和“改变电阻”、“改变电容”两件事分开。 ...

没说清楚,首先我在输入端不加信号,然后我改变电容C1,基极  发射极  集电极,电压都不变这很正常。然后我在输入端加一个1K 0.1V的正弦,再去改变电容C1发现基极  发射极  集电极电压都改变(用电压探针看的)。为什么电压会改变呢。

网友A:
楼主把仿真扔了,20元买个万用表实测,把数据说来

网友D(点评):
菜菜就喜欢仿真,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说清楚,首先我在输入端不加信号,然后我改变电容C1,基极  发射极  集电极,电压都不变这很正常。然后 ...

不改变电容C1,施加信号和不施加信号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变电容C1,施加信号和不施加信号比较。

没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变化

这是发射结的整流作用。
你的发射极电容和发射极电阻数值,其转折频率恰为1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仿真扔了,20元买个万用表实测,把数据说来

没钱  没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