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从原理图更新PCB时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请教: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从原理图更新PCB时,出现了如下图所示对话框,请问是什么意思?

本人试译如下:
比较原理图文档131012和PCB文档wizard,检测到120个更改(共121更改),可以自动生成ECO解决。是否继续并生成ECO?

谢谢!
备注: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附图:

网友A:
就是说你的原理有更改的地方是不是确定更改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点yes,对工程煤影响
其实不必纠结与这个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问题找到了!

我点yes,在下来的layout过程中,发现少了一个元件的封装!

网友B:
就是说你的原理有更改的地方是不是确定更改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点yes,对工程煤影响
其实不必纠结与这个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少的那个元件封装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