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速度等级问题

楼主(2013-10-25):
1、我用的是S6 LX45芯片,速度等级为2,在ise中设置的也是2.现在没买到速度等级2的芯片,只买到了速度等级芯片为3的LX45,不知道
1、直接焊接上去,不更改bit流,就可以用速度等级芯片为3的LX45?
2、还是需要更改一下ise中的设置,重新生产bit流,就可以用速度等级芯片为3的LX45了。
3、还是直接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需要更改一下bit流,就可以用速度等级3的芯片了。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大部分情况可以不改动直接用的。

网友B:
可以,
低等级可以用高的,如工程中是-2,实际芯片为-3,可以的。
反过来侧不行,如工程中是-3,实际芯片为-2,有时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明天结贴给分,可惜分太少。

网友C:
看你的设计吧,如果时序余量很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要求那么高么,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直接用,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