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驱动AD

楼主(2013-10-25):
请问ad8476能否驱动24bitAD芯片,比如说ads1271,一般通过什么参数看出来是否能驱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阻抗吧。。

没明白,能说的细一点吗

网友A:
放大器输出阻抗小,有带负载的能力,而AD的话应该输入阻抗很大,所以放大器应该完全能带动AD。

网友B:
你说的驱动什么意思。AD要驱动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