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工程中的.lib文件

楼主(2013-10-25):
大家好,在建立ccs3.3的工程时,有的时候需要添加.lib文件,有时候不需要添加,如rts2800n.lib等,如何区分呢?怎么知道需要添加什么.lib文件呢?

网友A:
一般情况当你用的接口在另外一个库文件中时,就需要将它include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看看工程的library下是否有此库  如果没有就可以右击添加
你也可以在工程名右击的option中指定路径   就会自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看看工程的library下是否有此库  如果没有就可以右击添加
你也可以在工程名右击的option中指定路 ...

我怎么才可以知道library里具有什么函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才可以知道library里具有什么函数呢?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

那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些函数已经有了,不用自己编写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些函数已经有了,不用自己编写了呢?

在2812编程中  就需要头文件等  都可以添加并能看到
这个库文件里面的东西看不到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看下.lib文件里面包含了那些必须的函数/常量啥的啊

网友D:
需要库的时候就用。

网友D:
一般用不到的。

网友E:
以前碰到过使用了一些系统函数,编译不通过,错误莫名其妙,这时候加了.lib文件就好了。.lib文件的内容虽然看不到,但能猜出来肯定包含常见的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