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103使用malloc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请问stm8s103 怎么使用malloc函数?我想初始化接收数据缓冲区。
我用的是stvd +COSMIC
我是新手 。

网友A:
就这么点内存,用malloc有什么意义?  直接申请一个数组就好啦。

网友B:
直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mm_buffer[BUF_LEN];
....
void main()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点内存,用malloc有什么意义?  直接申请一个数组就好啦。

是啊,只有2K左右,还用MALLOC啊

网友D(2014-01-05):
我也是想用malloc函数的,因为做的东西不知道用户要用到多少个定时的数组,想通过malloc来实现用户自定义,但是又担心内存不够用,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