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极管ce直接导通,请高手(在线等)

楼主(2013-10-25):
如图:

这个电路目的是延时启动继电器,延时时间一分钟。
出现了状况:

当我加DC24V,反复频繁上电掉电,长时间通电,会出现一种现象

Q2的基极电压为100到200毫伏时,继电器仍然启动,而且是上电瞬间启动。起不到延时的作用。
这种现象出现很少,但是一旦出现,Q2就不受控制,上电继电器直接导通。
但是关电一段时间,又会恢复功能,又有延时作用

是三极管Q2坏了?
ce节直接导通?
为什么会坏
哪里参数不合适?
请高手解答
在线等

网友A:
Q2可能损坏。
损坏原因是未加Q2关断时继电器绕组续流保护。在Q2集电极到电源正端加一支二极管即可。
Q2在此电路中,只有频繁上电下电情况才会损坏。

网友B:
版主说的不错,就是少了保护二极管
而且频繁上电那延时电路就会失去作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可能损坏。
损坏原因是未加Q2关断时继电器绕组续流保护。在Q2集电极到电源正端加一支二极管即可。
Q2在此 ...

加了二极管以后现象一样的,频繁开启,断电,还是会失灵,哪个参数不合适呢。

原来我把R1由4K改为10K效果好多了,原来很容易出现失灵的现象

现在是很难出现失灵的现象

网友C:
三极管若损坏,就不会自恢复。

频繁上下电,继电器是一直吸合状态,何来上电吸合一说?

楼主:
找到原因了,楼上,这个电路有延时功能

三极管s8050的vce比较低,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D:
Q2的BE之间接个电阻吧,10K左右。R5改大点。

网友E:
继电器的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