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极管ce直接导通,请高手(在线等)

楼主(2013-10-25):
如图:

这个电路目的是延时启动继电器,延时时间一分钟。
出现了状况:

当我加DC24V,反复频繁上电掉电,长时间通电,会出现一种现象

Q2的基极电压为100到200毫伏时,继电器仍然启动,而且是上电瞬间启动。起不到延时的作用。
这种现象出现很少,但是一旦出现,Q2就不受控制,上电继电器直接导通。
但是关电一段时间,又会恢复功能,又有延时作用

是三极管Q2坏了?
ce节直接导通?
为什么会坏
哪里参数不合适?
请高手解答
在线

网友A:
Q21,2之间加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A:
又会恢复功能,又有延时作用。这说明三极管没有坏,是电路问题

网友B:
电路不完整,U9是继电器么?加保护二极管没?
R3那么大,够委屈Q1Q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完整,U9是继电器么?加保护二极管没?
R3那么大,够委屈Q1Q2了.

是继电器,加了二极管后不起什么作用,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楼上,这个电路有延时功能

三极管s8050的vce比较低,换个大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会恢复功能,又有延时作用。这说明三极管没有坏,是电路问题

三极管烧的冒烟了,歇一会照样能用。。。

网友C:
5楼的意思应该是r13阻值太大 电容放电太慢了
你这个电路延时1分钟 则关了总电源后1分钟之内 电容电压降低的不是太大,所以关断后1分钟之内上电就没法再次起到延时的作用了

网友D:
R3并个二极管吧

网友E:
R2,R4做什么用,取值不合适吧

网友F:
1,继电器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否则反电动势烧Q2。
2.Q1基极串1只10V稳压二极管,电阻和电容可大幅度减小。
3.R3上并1只放电二极管,加快放电速度。

网友G:
电容要加放电二极管吧

网友H:
楼主的电路设计不当,要在C6正极与电源间串一个泄放二极管,R4移到Q2基极与地之间,几个电阻的参数要仔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