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得到的返回值都是OXFF....

楼主(2013-10-25):
unsigned char get_data_from_ROM()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in = 0;
unsigned char temp =0;
        //Rom_SCK_SET;
  for(i=0;i<8;i++)
        {
Rom_OUT = 1;
Rom_SCK_SET;
                Rom_SCK_CLR;
                in = (in<<1);
//Rom_SCK_SET;
temp = Rom_OUT;
if (temp == 1)
{
in = in | 0x01;
}
        }
        return(in);

}
我用以上代码获取单个数据,但是每次得到的返回值都是OXFF....

网友A:
代码没什么问题  只能说明是8此循环中每次Rom_OUT都为1

网友B:
看芯片的 datasheet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要 发送什么、发送的顺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