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4-20mA, 0-10V输入转换成0-3.3V输入?

楼主(2013-10-25):
在STM32中A/D是0-3.3V输入,而输入信号是4-20mA或者0-10V。
那么加什么前端电路,能够把4-20mA, 0-10V输入转换成0-3.3V输入呢?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很是感激。

网友A:
    电阻分压或取样电阻。

网友B:
楼主是做仪表的吧

网友C:
电阻网络分压,这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仪表的吧

是的呀,看来哥们也是干这个的吧?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

网友D:
我的之前做的就是用电阻网络分压和把电流变成电压信号的,

网友E(2014-05-20):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要把0-10V的输入信号转化为0-3V,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专门的分压模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F:
两个都可以直接用电阻采样就可以了,电流采用100欧姆电阻,电压采用,两个大小电阻分压。只是要注意0-10V负载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都可以直接用电阻采样就可以了,电流采用100欧姆电阻,电压采用,两个大小电阻分压。只是要注意0-10V负 ...

:D
去年的帖子,估计人早做好了;

网友H:
有现成的隔离模块。

网友I:
电阻和运放,不用去花时间研究现成的模块。

网友J:
本科模电有解决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去年的帖子,估计人早做好了;

呵呵,: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