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7的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3-10-25):
在PIC16F887里面,有一些保存数据的地址,比如:
RD_EEPROM(0x90,0x03,&roust[0]);
RD_EEPROM(0x94,0x03,&roust[0]);
RD_EEPROM(0x9c,0x03,&roust[0]);
RD_EEPROM(0xa0,0x03,&roust[0]);

这个0x90,0x94 ,0x9c, 0xa0 这些地址是哪个BANK分配的?
麻烦大侠们指点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eeprom地址是自己分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地址是自己分配的吧,

恩,但是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寄存器里面分出来的:bank0 bank1 bank2……

网友B:
你应该找到RD_EEPROM(0x90,0x03,&roust[0]);他们的原型函数看看。

这个函数在库函数里面似乎没有,是谁自己写的吧?

网友B:
如果是向EEPROM存数或读数,则一般和BANK无关

网友C:
bank分配的是变量地址吧,这个是没法保存数据的吧,EEPROM是将数据写入到数据 EEPROM上的吧,不过如果你是将数据写入到闪存程序存储器上,这个也只是改变程序的代码吧,没听说可以将数据写到数据存储器,难道是我理解出错了么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下面有四个图,第一个和第二个是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这就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和内存,这个数据存储器是需要分bank的。第三张和第四张是数据EEPROM的介绍,但是这里也只是说可以把数据存储在数据EEPROM 和闪存程序存储器,这里的数据EEPROM 和闪存程序存储器都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吧,没有听说可以将数据写入到bank上啊,难道我理解有问题了么,欢迎指出错误啊........

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第三张图

第四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找到RD_EEPROM(0x90,0x03,&roust[0]);他们的原型函数看看。

这个函数在库函数里面似乎没有,是谁自 ...

恩,把数据写入某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下面有四个图,第一个和第二个是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这就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和内存, ...

谢谢,你的回答真仔细,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