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FPGA上电配置过程中的IO电平问题

楼主(2013-10-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只将HSWAPEN拉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将HSWAPEN拉高即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是高阻态吗?还需要外部加下拉电阻吗?

你的该是输入还是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该是输入还是输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