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经验分享】如何在CW中新建一个OPENSDA的debug文件!

楼主(2013-10-25):
相信有些网友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codewarrior工程下没有你需要的下载器的文件该怎么办,这里我就以OPENSDA为例,其实其他的下载器类同。
工程选择为官网KL25Z的例程:
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7\klxx-sc-baremetal\build\cw\low_power_dma_uart_demo
细心的网友可能会发现,这个demo codeCW工程下是没有基于OPENSDAdebug文件的。
如下图:

那么,如何来新建一个呢?

楼主:
下面的图片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这样的文件。

楼主:
最后一步,点击Apply,并且进入debug,如下

最终,进入了debug状态,如下:

网友A:
能软件de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软件debug吗?

CW貌似还不能支持kinetis的软件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CW貌似还不能支持kinetis的软件仿真。

我还想软件用cw模拟个io口了,这样这两天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软件用cw模拟个io口了,这样这两天瞎折腾了。

我也找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CW10.x的不支持kinetis的,好像以前的coldfire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软件用cw模拟个io口了,这样这两天瞎折腾了。

不过,还是有个好消息,IAR支持simulink,在options->debugger->Driver(simulator),我试了下,debugger能进入,具体功能你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有个好消息,IAR支持simulink,在options->debugger->Driver(simulator),我试了下,debugger能 ...

IAR 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是那个版本的?

IAR 6.60

网友B:
够详细,顶一下

网友C:
正好碰到这个问题···支持下···

网友D:
帖子很好 顶一下 我也遇到过没debug设置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软件debug吗?

我其实不太懂,debug不是在线调试吗,肯定要硬件啊,我一直以为debug和软件调试不一样诶,我弄错了吗?求指教。

网友A:
debug 的意思是消除BUG,可以软件单步执行,这个时候不加仿真器,是开发环境模拟单片机的情况,也可以硬件,这个时候就是在硬件里面调试,不管那种情况,都可以消除BUG。这下可以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