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引起单片机通信错误问题

楼主(2013-10-25):
上图为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电路,测试结果如下:
1、继电器不动作,通信正常;继电器动作后,通信出错。
2、去掉R101、R103,对P34操作或者不操作,通信出错。
3、去掉R101、R103、R3、R10,对P34操作或者不操作,通信出错。
4、换其他IO口,继电器不动作,通信正常;继电器动作后,通信出错。
5、继电器动作时用示波器监测了单片机电源、继电器电源、驱动IO口,很干净;单片机没有复位。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通信出错的呢?

网友A:
可能高频干扰。

网友B:
继电器去控制什么电路,可能是那部分电路引起的,不能说是继电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去控制什么电路,可能是那部分电路引起的,不能说是继电器引起的

继电器控制一个芯片外围电阻电容的切换哦

网友C:
在继电器触点上并电容,调整容量,直到在暗处看不到火花

网友B:
继电器实现了机电隔离,不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是继电器动作之后的通信会出现错误,不是继电器动作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继电器触点上并电容,调整容量,直到在暗处看不到火花

叔,不是控制强电哇

网友C:
电流大了就会有火花,低压也会有

网友D:
去掉R101、R103,对P34操作或者不操作,通信出错。
-----------
Q5/Q6截止,继电器不动作了,你的通讯还是出错!换句话,你只要是操作了P34就错,不管继电器如何,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R101、R103,对P34操作或者不操作,通信出错。
-----------
Q5/Q6截止,继电器不动作了,你 ...

对的,这是最奇怪的地方,如果是继电器干扰的话,这一项测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E:
1:通信出错是具体是指 什么,两个芯片之间?
2:这12V 供电和你MCU是同一个电源,还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通信出错是具体是指 什么,两个芯片之间?
2:这12V 供电和你MCU是同一个电源,还是独立的 ...

232通信不正常,12V和MCU电源由稳压电源两通道输出

网友F:
你看下232波形,感觉是切换时有低电平导致误检测到起始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232通信不正常,12V和MCU电源由稳压电源两通道输出

12V 电源 和MCU电源 共地处 有没加电容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亲们。。。
继电器触点上这个RD网络标号标错,导致与单片机P3.7(RD)连在了一起,割断后就没问题了。具体什么原因导致出错还是不懂,这个错误导致了P3.7口与SG2525的第7脚连在一起并通过一个RC到地,不至于干扰到单片机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232通信不正常,12V和MCU电源由稳压电源两通道输出

是隔离的吗?还是存在共地?

网友D:
找程序bug啊

网友H:
楼主遇到的通讯错误显然与继电器是否动作无关,这说明程序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遇到的通讯错误显然与继电器是否动作无关,这说明程序有错。

不是吧春哥?我把PCB上那条多余的线割断了就没出错了哦,程序没改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春哥?我把PCB上那条多余的线割断了就没出错了哦,程序没改哇

那说明电路有误。
在你的描述中,断开驱动继电器的晶体管基极电阻还出错,在默认你的硬件电路没有其它问题时(仅由你提供的电路图判断,不包括前级电路和PCB连线)那只剩下软件了,而且你又说监控了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