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线导致漏电

楼主(2013-10-25):
孙总,你好,我公司最近在做大功率集成,到了焊线的时候老是有些没有焊上,就用手动焊线机补上,可是为什么用手动焊线机补了线之后会漏电?是什么原因导致?还有就是你们是怎么样补线的?望孙总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是这样回复的:
用手动机补线要注意控制金球的厚度,避免金线二焊部分超出电极,一旦超出晶片电极就是IR。

主要是打线问题,我们用自动机焊接,很少发现要补线,就是要补线的话,我们也会先检查晶片是否有受伤,有受伤的晶片我们会挖掉重新固一个晶片再打线处理。

建议:用自动机补线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LED网上看到你回复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