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PCB画一根天线与SIM900A配套使用,怎么弄呢?求指点

楼主(2013-10-25):
最近老大要求弄一个PCB天线与SIM900A配套,阻抗50欧,产品是一把指纹锁,有电话开锁的功能。线宽还有阻抗什么的由SI9000计算得出,计算走线长度的时候,有几个疑问
1、SIM900A是双频的,不知道应该用哪个频率计算波长?
2、计算方法就是C=波长X频率 然后走线长度四分之一波长,不知道对不对?
之前没有接触过PCB天线方面知识,在PCB走线方面有什么注意的,还有就是方法有什么不对的望各位大神、朋友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各位大神来看看啊

网友A:
这个 我也关注一下。  目前只会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也关注一下。  目前只会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焊天线……

朋友 谢谢你啊 总算等到一个回复了

网友B(2015-09-25):
你好楼主!对于sim900A的天线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过路,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对于sim900A的天线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选择陶瓷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