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28234 sci232串口调试程序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2013-10-25):
lz新手一枚,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用ti scia例程改写的测试硬件电路板的232串口的程序在编译下载运行之后,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发送数据也不会显示,但是最下方的rx接收寄存器的值一直在自动变化,如果串口调试助手上选择用16进制显示的话,会看到00 00 00 00不停地显示,求问是什么问题?一点头绪都没有,求助求助,

网友A:
将串口调试助手调为16进制不停显示00   说明数据是发过来的
就是需要你看看DSP端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
串口调试助手改相同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串口调试助手调为16进制不停显示00   说明数据是发过来的
就是需要你看看DSP端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
串 ...

多谢前辈,但是我印象中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设置的是9600,我待会确认一下,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但是我印象中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设置的是9600,我待会确认一下,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 ...

如果你dsp端是联系发送的   这边又能收到连续的错误数据
说明232等硬件没有问题   重点就是两端的波特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dsp端是联系发送的   这边又能收到连续的错误数据
说明232等硬件没有问题   重点就是两端的波特 ...

好的好的,回复已收到。下周去尝试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回复已收到。下周去尝试一下~多谢啦!

OK 解决了记得分享

网友B(2014-08-05):
引用 网友A:
将串口调试助手调为16进制不停显示00   说明数据是发过来的
就是需要你看看DSP端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
串 ...

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感觉波特率设置没什么问题,发送数据时,串口接收端一直显示E0?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感觉波特率设置没什么问题,发送数据时,串口接收端一直显示E0?不理解 ...

发送别的一只是EO肯定是有问题的吧
改变一下波特率看看接收端数据  如果还是不变  就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别的一只是EO肯定是有问题的吧
改变一下波特率看看接收端数据  如果还是不变  就有问题了 ...

我现在没有权限给你留言,我结合TI的28023例子,写了个SCI串口通信,没有用中断的,也没用FIFO,之前通信上啊,在串口助手发送的同时,在串口助手能接收到,而且对应一致了。今天无意中试了一下,又接受不到了,我怀疑是不是哪个地方改动了,你能帮我看一下吗?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硬件的事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有权限给你留言,我结合TI的28023例子,写了个SCI串口通信,没有用中断的,也没用FIFO,之前通信 ...

如果程序确保没修改    那就是硬件问题 了
建议你将类似MAX2232的芯片与DSP连接的RX和TX短路起来
然后通过调试助手自发自首看看能否收到
如果能收到   就说明2232部分电路没问题
最大的可能还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