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的不懂

楼主(2013-10-25):
一个电流检测变压器,通过检测次级的电压判断原级有没有电流,当原级流过400mA电流,压降1V时,次级电压1V,电流1mA。
这时原边功率(1*0.4=0.4)远大于次边功率(1*0.01=0.01)。多的原边功率到哪去了,变压器此时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就该着你不懂了
第一它不见得是功率
第二变压器内有压降
第三要看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B:
楼主用的,大概不是纯变压器,很可能串联或并联了电阻。

网友C:
CT不是这样用的,次级对输出电压有限制,可以CT的制造商说明书,最好是直接短路。根据计算外接负载有1K,有超高。会引发非线性及相位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不是这样用的,次级对输出电压有限制,可以CT的制造商说明书,最好是直接短路。根据计算外接负载有1K,有 ...

"CT"? 是专门用来做电流检测的吗?我不知道有现成的这东西卖,所以我想要变压器厂打样。在哪里有卖啊

网友A:
楼主不过是测电流的有或无,不一定非得专用“CT”。但是电流互感器楼主啥也不懂,这就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该着你不懂了
第一它不见得是功率
第二变压器内有压降

大侠请明示:
变压器有压降我知道,铜损。 测是用示波器测得,50HZ的信号。
“它不见得是功率”是什么意思呢?初级有很多无功功率吗?如果是这样,又有一个困惑,变压器铁芯的大小是根据无功功率定,还是有功功率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请明示:
变压器有压降我知道,铜损。 测是用示波器测得,50HZ的信号。
“它不见得是功率”是什么意 ...

变压器铁芯大小由视在功率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CT"? 是专门用来做电流检测的吗?我不知道有现成的这东西卖,所以我想要变压器厂打样。在哪里有卖啊 ...

网上有的卖的,如5A/2mA,2mA/2mA都有的,定制可能成本比较高,CT的精度有0.5级的,要达到这样的精度必须要符合原厂的条件,最好是零负载,(即时次级短路),如果次级接电阻的话,100欧左右,次级电压不要超过0.35V,要不会会产生厉磁误差。线性会变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请明示:
变压器有压降我知道,铜损。 测是用示波器测得,50HZ的信号。
“它不见得是功率”是什么意 ...

1. 这个你知道了,还有个无功问题哦
2. 变压器还有个励磁铁损
3. 测量仪器示波器,测量电路那,条件呢,方法步骤呢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功率”不可能凭空消失或出现

网友C:
检测电流的有无,随便低磁导率的磁蕊,按一定的比例匝数,负载接2.4K,就可以,可能在电流零点时产生输出电压,因为其他电流点时磁蕊已包和,输出电压为零。通过这个值整形成方波,检测方波有无了。

网友D:
楼上说的都有问题,功率不是你那么算的。电流变压器又叫互感器,传输的是交流电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都有问题,功率不是你那么算的。电流变压器又叫互感器,传输的是交流电流信号。 ...

楼上说的我看基本都对
你说说功率怎么算
电流变压器——挺新鲜
传输交流——没错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我看基本都对
你说说功率怎么算
电流变压器——挺新鲜

电流互感器,传输的原则是安匝守恒。励磁和去磁的伏秒要平衡。这时候,由于互感器空载损耗以及励磁电流与空载电流存在相位差,初级的电流波形不会是正弦,所以楼主那么算的功耗是不对的。另外,还要看互感器工作在单向还是双向,单向的话,楼主算出来的功耗就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传输的原则是安匝守恒。励磁和去磁的伏秒要平衡。这时候,由于互感器空载损耗以及励磁电流与 ...

通过大家激烈的讨论,我的理解是:当空载时,电流电压成90度相位关系,这个变压器没有功率损耗(不考虑铜损铁损),次级接负载时,初级电流的和电压会形成一个新相位,用以产生功率。问题是磁芯怎么选择,虽然有用的电流很小,但无功电流也会长生磁通,让铁芯饱和啊。此时变压器的视在功率是0.4W+0.01W吗?

希望诸位大侠能讲的详细通俗点啊。
另谢谢11楼,从工程实际的角度讲,11楼的方法真是好方法啊

网友A:
11是个标准措施而15+16=0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大家激烈的讨论,我的理解是:当空载时,电流电压成90度相位关系,这个变压器没有功率损耗(不考虑铜 ...

互感器带载时,你测出的功率就包括了有功和无功功率,称为视在功率也可以。你没说你的互感器是工作在单向还是双向,如果是单向,一定要注意磁心复位,这个是最关键的。另外,互感器的负载越轻,检测出的电压就会越高。其实,互感器和变压器在原理上是一样的,只是互感器的次级匝数是远高于初级匝数,比如50比1。你不能随便绕个变压器就当做互感器来用,那样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C(点评):
搞变压器是个大学问,里面的技术很深的,并不是匝数的关糸,太理想化了,磁蕊是硅铁的永远做不到高精度的C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1是个标准措施而15+16=0

初来贵地,不知深浅。即使老兄你技术水平很高,但从你回复的态度来看,能达到的高度也有限。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使别人的观点错误,其价值也不会为零,至少能引起你的反思不是?

网友A:
21IC肯定欢迎各界新老朋友
先看主题,
1.设计电流有/无的检测变压器,怎么打样品
2.样品实测视在功率两侧相差4倍,如何解释
15楼回复,                                                                    16楼主回,
1. 要安匝守恒,秒伏平衡;                                             1.初级V/I可差π/2,次级V/I亦有相差,以产生功率
2. 初级分量电流有相差,次级非正弦,功耗值不对;      2.有用电流虽小,无功电流也有磁通,铁心怎么取
3. 双/单向工作,若后者顶楼计算功率值偏大                   3.此时变压(流)器视在功率是0.4+0.1W吗
我们对应主题,15楼回复以及16楼的新理解——这都哪儿跟哪儿,能帮到楼主吗?对主题而言,价值何在?
至于个人价值仅为付出丝毫也不在于获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楼主问的不是怎么打样的,也不是如何检测电流的,而是已经检测出电流了,算出的功耗为什么不对,互感器是怎么工作的。我从工作原理来解释互感器的工作原理,以及楼主算功耗的方法不对。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带载时,你测出的功率就包括了有功和无功功率,称为视在功率也可以。你没说你的互感器是工作在单向 ...

我这个不要求很高的精度,这个互感器是单向的,现在的问题是磁芯怎么选,学校学的时候感觉变压器好简单的。现在要真的弄一个,查了很多资料都还是没明白。

做技术的要心平气和,淡泊名利,**自己的工作,大家不要为小事吵啊

楼主:
测得是随便捡的一个变压器,现在想打样一个

网友A:
好啦,咱只是看不顺那些无视主题自我表现类辞藻而已

已经看出楼主要求很低,但是缺乏数据参考,要不然会有很多人排队支招
譬如,原边电流属性,电压等级,最大电流,判别电流阈值------

网友E:
原边的电流=励磁电流+反射电流
副边的端电压=感生电动势*负载电阻/(内阻+负载电阻)

去找励磁电流和内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