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RB口内部弱上拉 问题求救!

楼主(2013-10-25):
#include <p18cxxx.h>
void main()
{unsigned int i;
INTCON2bits.RBPU=0;
TRISC=0;
ADCON1=0b00001111;
TRISB=1;
while(1)
{

        if(PORTBbits.RB4==0)   PORTCbits.RC0=1;
       else  PORTCbits.RC0=0;
   if(PORTBbits.RB5==0)   PORTCbits.RC1=1;
      else  PORTCbits.RC1=0;
   if(PORTBbits.RB6==0)   PORTCbits.RC2=1;
      else  PORTCbits.RC2=0;
   if(PORTBbits.RB7==0)   PORTCbits.RC3=1;
      else  PORTCbits.RC3=0;
}

}

B口内部上来,仿真运行时,B口只有3个口是高电平,4个口是低电平,还有RB0位不确定。
哪位大侠 帮我分析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禁止第二功能吧。

网友B(2013-12-28):
没用到的RB0-RB3不用去管,RB4-RB7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C:
端口先设置为数字口 再使能引脚内部上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