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问题

楼主(2013-10-25):
用一个二位五通双电控的电磁阀控制一个双作用气缸抬升和下降。
我的目的是可以通过两个按键,分别控制气缸的抬升和下降,比如:按住按键气缸抬升,松开按键,气缸停止。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作线圈通电,则**作气路接通(**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作线圈断电后**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看了这个网上找的资料后,我就迷糊了。当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通的,那气缸是不是会一直抬升,直到极限位置???
请教如何实现我想要的动作呢??电磁阀的控制线圈是不是也需要像继电器线圈一样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A:
肯定是要加啊。

楼主:
1N4148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加啊。

对于控制电压24V的电磁阀,并一个1N4148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加啊。

电磁阀的控制电压是24V,上面标了一个4.8W的参数,线圈的额定电流就有200mA了,那用1N4148做续流够不够?还有其他能过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B:
怕烧二极管,改用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