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板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3-10-25):
最简单的原理图连接(做几块板用来配置其他WiFi模块的参数),不批量,所以做得比较随便,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了,哪位用过的给点建议,能否不改板搞定,谢谢!
波特率 115200
可以通信,发送短的字符串好像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比较长的字符串容易出错
一条一条用串口助手发稍微好点,用供应商提供的配置软件发,出错更多,但他们的配置软件之前用串口线测试没有问题

FT232内部是12M的晶振,一般115200这种波特率好像用11.0592M的晶振会误码率会更低吧

网友A:
1、加些ESD保护;
2、电源电容多加点,再加几个大电容;

网友B:
用外部晶振更稳定些

楼主:
主要是不想改板,只要调几块板就好
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就是这样的,会不会买的IC比较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想改板,只要调几块板就好
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就是这样的,会不会买的IC比较水啊? ...

如果是正规渠道买来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加两个上拉电阻,配置板MCU串口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控制记录串口,单片机的串口上拉放在单片机侧,切换到PC串口配置模块时单片机串口上拉电阻不起作用。就两个电阻就手工焊上算了,不改板了,谢谢各位!

网友D:
17脚应该有个电容的吧

楼主:
这个是3.3V输出脚,我不用这个芯片输出的3.3V,所以没有加

网友E:
这种片子不用接晶振一样用。
你最好按照手册上的示例电路答,其实也没多几个零件。
我一直觉得串口助手是个破玩意儿~所以我一般都用SecureCRT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3V输出脚,我不用这个芯片输出的3.3V,所以没有加

网友D:
还有,你的VCCIO不知道是接了还是悬空的
我看了它的典型电路,那两个脚都有连的...
因为我们用过FT245,所以读过datasheet,虽然不是彻底清楚FT的片子,但是3V3OUT是要加电容的

楼主:
谢谢,我没有那么仔细的看规格书,呵呵,这次的设计是比较失败,因为只是想着做几块板用来现场配置WiFi模块参数的,想着能工作就行,对稳定性啥的没啥要求,就按规格书里的原理图画了板,这个3V3OUT当时只是从字面上理解的,以为它是给外部电路提供小电流供电

网友F(2013-12-12):
如果买的是国产FT232RL,问题很多,进口的就很稳定!

网友G(2015-07-11):
ft232太烂了,我买了几个误码率一大堆。根本没法用。

网友H(2016-06-21):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VCCIO不知道是接了还是悬空的
我看了它的典型电路,那两个脚都有连的...
因为我们用过FT245,所以读 ...

我是要用该芯片做转串口的,能不能把它的经典接法电路图发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是要用该芯片做转串口的,能不能把它的经典接法电路图发给我看看,谢谢 ...

DATASHEET里面有的,应用电路章节
或者去嘉立创那里下载FT232模块的电路图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57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