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下315MHz和433MHz两种频率的超再生发射模块如何共用天线

楼主(2013-10-25):
两种频率的信号不会同时发送,请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案推荐下或者有没有天线开关可以推荐下。

楼主:
顶顶看。

pjy
这种奇怪的问题.....还不如说出你到底要做什么,让大家帮你提出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你再顶我就按灌水处理你了。一般来说天线没有这么宽的带宽的,除非你不讲究通讯距离,就可以将就其中一根天线来用,或者联系做天线的,看能不能做到这个带宽。

楼主想的天线开关,就成了用多个天线,而不是“共享”天线了。

网友B:
接收有超再生的说法。
发射没有超再生的说法。

如果是发射,315和433的频率差别不大,可以共用天线。
不过看你是什么样的天线,如果是PCB环形天线,麻烦一些,这些天线本来就在振荡回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