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MDK 5 装完后发现没有NuMicro的型号选项,如何添加?

楼主(2013-10-25):
MDK 5 装完后发现没有NuMicro的型号选项,如何添加?

网友A:
自己下载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载下就行了

在那下载?我只看到有ICP,IPS,driver之类的,没看到有什么关于MDK的库呢

网友B:
用4.72吧

网友C:
我用MDK500,打开 旧工程 没有问题。要建立 新工程 ,随便 选择个M0核的就行了,不过要在KEIL上下载Keil.ARMCortex_DFP.0.0.1.pack和ARM.CMSIS.3.20.3.pack和Keil.MDK-Middleware.5.1.2.pack软件包装上。然后下载算法用NU-LINK驱动的6059B版本 Nu-Link_Keil_Driver 1.22.6059 for YuanXihua.zip (5.78 MB, 下载次数: 118) 。和ICP工具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22.6059beta.rar (2.88 MB, 下载次数: 123) 。再有问题,请找缥缈九哥帮助。

楼主:
这两天忙着搞转码软件,还没来得急研究。
我之前试过,如果直接打开工程编译和下载全速跑功能是正常的。 回头再试试新建工程直接选M0的情况。

网友D(2013-11-26):
官网有驱动滴,顶七楼的飘渺九哥,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E:
setup_m058.pdf (1.26 MB, 下载次数: 268) 坛子里一个网友写的,用的MDK5

网友F:
多看些文档

网友G(2014-01-30):
引用 网友C:
我用MDK500,打开 旧工程 没有问题。要建立 新工程 ,随便 选择个M0核的就行了,不过要在KEIL上下载Keil.AR ...

九哥,我按照你的方法装了驱动,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  还有,我在ICP软件中能识别仿真器,但是无法识别芯片型号,但是我在别人的电脑上试了九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九哥,我按照你的方法装了驱动,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还有,我在ICP软件中能识别仿真器,但是 ...

同样的硬件,别人的电脑上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硬件,别人的电脑上没问题?

同样的开发板,在别人电脑上就能烧进程序,但是在我电脑上就稍不进去。但是仿真器都可以识别,就是点download时说flash download fail;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开发板,在别人电脑上就能烧进程序,但是在我电脑上就稍不进去。但是仿真器都可以识别,就是点down ...

是不是同一个工程包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同一个工程包呢

是的,都是用的官方的例程编译的,编译没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出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的,都是用的官方的例程编译的,编译没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出错。

不会是你USB口的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你USB口的问题吧。。。

我上位机的USB口?不会吧,我自己试了3台电脑,也是稍不进去啊。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网友H:
下载出问题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啊,检查下硬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上位机的USB口?不会吧,我自己试了3台电脑,也是稍不进去啊。

你不是说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说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么

我在别人电脑上烧是可以的啊,他以前装了keil4.54 。可是我自己用他给我的keil和驱动自己试就不行啊。试了3台电脑就不行啊,郁闷死了。

网友D:
你什么片子呢,用的什么工程包,工程包发过来,我试试

网友I:
那么快,都到5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