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10-25):
书中说  认为Vgs是一个定值。这句话, 而根据图漏极电流是受VGS 控制。他说VGS 一定这样还怎么放大。觉得有问题,  实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VGS不是“一定值”,而是近似地认为“一定值”。

此类书,建议丢掉。

网友B:
把gm是个什么东西搞清楚,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m是个什么东西搞清楚,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gm不是相当于三极管的β吗。

“gm不是相当于三极管的β吗”。不是。β是无量纲的纯数,gm量纲是电导(电阻的倒数),单位西门子。

网友B:
这就是铃木雅臣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册》。
很多人认为此书浅显易懂,故大力推荐。
殊不知,毁就毁在“易懂”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gm不是相当于三极管的β吗。

找本好点的书(至少有相关三极管“模型”的)看看。先弄明白三极管(无论是BJT还是MOSFET)到底是个什么东东,然后再分析相关电路。

网友C:
楼上的有好书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好点的书(至少有相关三极管“模型”的)看看。先弄明白三极管(无论是BJT还是MOSFET)到底是个什么 ...

什么程度才叫弄懂了,

网友D:
思路不同!
日本人的思路在于是考虑的动态的东西.
静态的东西就不考虑了,包括B.

然后要搞清楚,为什么不需要考虑静态的东西呢 ?
电路没有看明白!!!
这里有个反馈的电阻,看到没有 ?

国内的放大电路一开始给的都是错误的,看起来正常.
实际上你有没有用呢 ?

书上也说了,很容易进入截止失真.

网友E:
他指的静态点。动态分析就是在静态点进行线性化后分析动态的。当然是定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