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3-10-25):
单片机IO控制继电器开关,LED灯指示工作状态
电路有没有问题?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要么加点滤波电容吧。

网友B:
注意IO驱动能力

网友C:
LED 直接串在 继电器那边 不是简单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直接串在 继电器那边 不是简单点吗

那边恒流1A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边恒流1A过来的

恒流1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恒流1A?
没看懂什么意思。

Q6导通,5V继电器工作电流一般20ma

网友E:
干嘛要Q6呢,直接使用一个三极管驱动不就行了吗?驱动能力不够换个功率大一点的三极管就可以了,这电路反而复杂了。

网友F:
电路不必要的复杂了,用负逻辑(即低电平有效)驱动PNP管带继电器,LED指示电路并联在继电器线包上即可。

网友G:
弄负责了,呵呵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边恒流1A过来的

加电阻后并在线圈上

网友J:
楼主如果继电器也是用5V的话 那建议使用PNP共射 IO口低电平驱动比较好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