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配置向量表!

楼主(2013-10-25):
LZ新手最近想学STM32就买了个开发板 然后看了下相关资料  和送的例程 然后又上网下载了原子和野火的一些相关例程代码对比了下对于里面有段代码表示很不解 想请大神点播下!!!
/*******************************************************************************
*                             NVIC配置函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这个配置NVIC的向量表是不是只要我用到NVIC相关功能就必须在主函数里面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RAM和FLASH 表示不是很懂!!我们平时烧录的代码不是都是存在FLASH里面嘛咋又RAM了。。!!??
这个配置过程貌似在原子的例程里面有 但是在野火的相关例程里面我没看到!是不是这个配置过程在启动代码里面配置过!

网友A:
当你用到中断时候就必须配置了。楼主好好看看NVIC的作用和中断的知识就知道了。加油。

网友B:
如果你需要把程序下载到RAM里面运行,并且需要使用中断,就必须设置中断向量表.
如果程序是下载到FLASH,或程序下载到RAM但并不使用中断,那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