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空闲端口的使用

楼主(2013-10-25):
    FSMC口接TFT屏后PE4/FSMC_A20、 PE5/FSMC_A20、 PE6/FSMC_A20这三个io口没有用到,在FSMC端口初始化中也未对这三个口进行操作,现在用这三个口用作浮点输入口实现外部中断开关量采集功能,发现在对PE5和PE6的外部中断 EXTI9_5_IRQn 使能后TFT屏就死了,点不动了,而只对PE4的中断使能就没事,程序如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多次测试 EXTI9_5_IRQn一ENABLE就不正常,Disable就正常,为何PE4可以开外部中断,PE5和PE6就不行呢?

网友A(2014-04-21):
FSMC初始化部分发上来看下,是不是有影响